电脑总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2-01-02):
电脑总是自动重启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是说你的问题提得太简单,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
怎么样回答啊......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
搞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系统是一种 硬盘也有可能 我前天接的一台联想就是硬盘挂了不能引导

网友:
先系统,后换内存看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找人修吧 在这里问了也白问. 如果是年代古老 的机器建议就报废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先软后硬,逐个排查

网友:
比个问题比较简单,我是说你描述得比较简单。

网友:
把硬盘下了看重启不,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起码你得先说说你的操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