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2-01-02):
我的键盘是好的,圆口的,但接上后键盘不能用,请问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台式机吗?查下键盘鼠标座后面的电阻和电压,看有没有5V供电。如果有还不正常的话,就是I/O的问题。我是个菜鸟,这只是我的理解。期待高手高招解决。

网友:
键盘没坏就可能是供电和南桥坏了

网友:
键盘不能用,有很多种原因造成,如果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没出现死机,断电,蓝屏等异常情况的话,那就表示电脑各方面的功能都能正常工作,只是键盘有问题了。基于这种情况,你先测测电压有没有,如果电压有了,你周键盘接口周边把键盘接口的电容拆下,应该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