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全桥结构)

楼主(2012-01-02):
用红色圈到的与P管的G极相连的电阻和电容各是什么作用?为什么N管的G极没有!大侠们平时注意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上拉电阻吧,分压和限流吧

网友:
高压一般直接改的,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高压懒得找图,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懒得找图,直接改

其实高原压板电路简单,不用电路图,修比改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作用是上拉,电容是阻直!为什么N管的G极没有这两个东西呢?求解

阻值,能详细给我讲解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