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上电问题,请师兄师姐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1-02):
我们都知道当PS_ON拉低,电源就会工作,完成供电,然后就是时钟,而我想知道的是就是电源开始供电与时钟芯片开始工作之间那段距离,主板都做了哪些工作?
因为我是很新很新的手,所以请师兄师姐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点评):
你要学开机时序,还是找饼哥慢慢的学吧,不是两句话能讲明白的

网友:
没人回答吗?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在这段时间,主板会先确认所有电源是否到位。
论坛内记得有时序图,可以找看看,看完之后更能领会。

网友:
记得是供电都输出正常后,南桥发给时钟一个信号

网友(点评):
你也该好好学习一下,不要给他错误的信号

网友:
供电都输出正常?这个怎么确定的?比如内存供电正常了,是不是内存供电电路会发出信号给某个芯片还是怎么样?

网友:
供电有时序 按时序修  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