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阻值计算

楼主(2012-01-02):
这个电源板上的电阻阻值是多少啊,求助各位了

网友(点评):
0.2欧姆,最后的那个白色,是温度系数,不用管

网友(点评):
0.2欧姆

网友(点评):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1234567890

网友(点评):
20000000000欧姆 自己换算下吧 哈哈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认来

网友:
字母标识的好认!色环的不太会背!

网友:
我看像0.3欧的吧。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3656
下一个算算 我給你算的是0.2Ω、按四环算

网友:
五色环的红黑银金白转换为20欧姆±10%

网友:
四色环是0.200欧姆±20%,

网友:
白色不看,当四色环看,结果是0.2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下了个 算不出来,中间那个银色是-2,前三位有效数字有个负的,我真是木了。

白色不用管它,按四色算。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保险作用。。

网友(点评):
为什什么白色的不用管

网友:
我給你算的是0.3

网友:
可以找到个保险情代表替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3656
下一个算算 我給你算的是0.2Ω、按四环 ...

谢谢您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我好像还懂那么点,至于怎么计算的嘛,还不行哦,

网友: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金-1银-2

网友:
这个按四色环算,就是0.2..

网友:
我算的也是0.3欧,把色环电阻表背熟了就好看了!

网友:
应该是0.2欧

网友:
就是保险电阻吧,0.2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不用管它,按四色算。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保险作用。。

l因为最后的那个白色,是温度系数   所以就不用管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