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的奇怪元件

楼主(2012-01-02):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请大家帮忙

网友(点评):
楼主帮你看了的,集显电路图相信楼主有吧?金属封装小管是上管,大管是下管,分别相当于集显电路图里的U28 U22和U27 U21,上管型号为:IRF6721SPBF-GP,下管:IRF6725MTRPBF-GP.赶快加我QQ吧,也需要你帮忙.

网友(点评):
晕从走线上看又像场管

网友:
还真没仔细看过,像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有19v电压的,里面有个东东

芯片上面有字吗?搜一下上面写的型号

网友:
管子

网友(点评):
找了个普通的管子,飞线不成功,电压才出来0.3几,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代换?

网友:
查下图纸,看图纸上是什么!

网友B:
最这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最这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啊

对着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MOS管呀,现在很多这样封装的了

网友:
头一次看见这样的管子

网友:
是功率管。就像新款的三星本里面用的6912,2个管合成的一个,不知道这个管是不是两个合成一个。

网友:
金属封装的MOS管,我手上正好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器。

网友:
mos管    呵呵  新款

网友:
好像是场管

网友:
mos管最早东芝sony有发现过了

网友:
MOS管你可以用普通封装的代用

网友:
真的是场管,

网友:
MOS管,苹果台式机上用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啊

我也知道对照图纸啊,可是找不到这个图纸啊,是纬创代工,版号为LA46  DIS MB  09911-1M
有的朋友能传一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