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高手ATX电源不启动问题

楼主(2012-01-02):
有5VSB,7500第四脚待机电压为4.9V左右,8脚和11脚为3.3V左右,短接绿线,7500第四脚电压拉低为1.5V左右,第8脚与11脚电压为1.5V左右,电源不启动,请问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各处正常不启动,不妨更换13007试一试。

网友:
我拆下来,测过,都是正常 的啊

网友:
8 和11脚有1.5V,说明7500应该已经工作了的,往7500后级查,用频率表测小变压器的初次级是否起振

网友:
查和7500B的8、11脚相连的推动小三极管待机、启动的B、C、E电压,看这二只管的C极电压是否相同,另外测一下7500各脚的电压,看待机和启动的变化

网友:
前级的开关管是好的么?

网友:
8脚和11脚为3.3V好象不正常,应为2.2V左右,第四脚电压1.5V也不正常,查相关电路元件。12和13脚再查查看。

网友:
第4脚死区电平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检查次级有无短路漏电元件再说。

网友:
建议楼主采纳一下10楼的意见,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应该是某个三级管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