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掉电问题,有时能用一两个小时,有时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2-01-02):
    一台IBM R61I的本本,集成显卡的,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显示LOGO就掉了,有时在XP画面掉电,有时可以进系统,跑鲁大师都可以通过,用一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掉电后可以开起来,有时待机都没有,随便敲键盘就可以开机了,不知有哪位大侠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温控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虚焊接的

网友:
说的问题,真是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