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我算算这个电压?

楼主(2012-01-02):
如果5V正常,图中1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没有人能算得出。

网友:
Q7 2脚接地的话,U1006的1脚不是0V就是5V,看Q7是否导通

网友:
Q7 2脚接地,我测下来是4.1V 感觉被拉低了

网友:
r1053   1M    Q7上的压降2V

网友:
在Q7不导通的情况下,1脚是5V

网友:
U1006是不是相当于触发器?

网友:
1脚只是开启信号,受Q7控制。如里电压不正常可以换Q7试试。

网友:
1脚开关功能,正常就是高低电平,看Q7导通或截止状态而定。

网友:
你用表测4.1V应该算正常了的,因为R1053阻值比较大,而万用表有内阻(数字表一般是10M),会与R1053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