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2-01-02):
475/f_4@ev
电路图
中就这样标的。
电路图

网友:
我给弄掉了一个。找了同一板上的一个相同阻值的。在线测98欧姆。
不会是4700K?

网友:
我知道多大的了,475欧姆。

网友:
你找到一样的了。怎么有这样的电阻。

网友:
看到楼主发得图片,不过看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