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CS 954102AFLN PDF谁有 (DELL台式机主板的时钟芯片)

楼主(2012-01-02):
DELL的机器,能开机无显示 示波器测14.318无波形,时钟芯片无波形输出,无想看看这个时钟芯片的PDF,查了一圈没查到,谁有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
有什么时钟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不可以代换!

网友:
好像有些时钟可以代换哦ICS_ICS9LPRS355BGLFT可以用  ICS_ICS9LPRS365BGLFT代替

网友:
时钟芯片要求都比较严格,不能代换 的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好像,能代换的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