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1D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02):
诊断卡跑1D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跑1d还是、、、、、、、、、、

网友:
内存  拔了  看看   还是不是   那个代码。

网友:
直接插CPU 看是不是1D  应该是内存

网友:
CPU或内存,多数是CPU

网友:
没过CPU,应该查CPU工作情况。

网友:
首先看一下你的Bios是Phoenix的还是Amd的,然后再一下Post卡的说明书1D代码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