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过华硕UX50V的朋友帮看看EC是8502还是8512

楼主(2012-01-02):
同行修过的机器;论坛里有
电路图
,图上是IT8512E-L;但实物是IT8502,现在是不触发,总感觉是EC不对;因为供电、LID、ACIN等电压都正常,同行说原型号就是8502,没辙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华硕

网友:
这个虽不能通用,但是图纸标的应该和主板上面标的不一样的。我碰到过几回,标的不一样。

网友:
所以现在很纠结的是我换了IT8502之后,可以上电有时电流0.18,有时0.6有时更高,有时还是0.01,但开关始终不起作用.
有修到此机的朋友帮忙看看,发上此EC具体型号,感谢了!

网友(2015-09-22):
这机器的EC是IT8502E,我正在修这机,请问楼主有点位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