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暗屏故障

楼主(2012-01-02):
今天接修台ASUS F81SE 的本本,外接显示正常,能正常进系统,但是内屏暗屏,没有图象出现,该平是LED平,加焊了显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由于找不到PDF电路图,只能简单的测试了下平线接口,发现有几个脚有1.45的电压,有个脚有19V的电压,有3个脚有3.3的电压,会不会一平有关系,但是找了个摔坏的了LED平接在屏线上,还是在听见ASUS的开机声音时,平有很微弱的光。只有明天在检查下屏线了,有遇到这样故障的朋友,解决了的,说下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 LED的啊
呵呵

网友:
有遇到过一台。换了屏和屏线一样。还是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吧。客户急就还了。没有修好。

网友:
暗屏故障解决了是平线的问题

网友:
感觉非显卡门的机器,一把都是屏线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