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Presario M2000之怪现像

楼主(2012-01-02):
前几天接到一台机,客户说电池不充电,现装在电脑上的是新电池。拿到手上实测:单独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上电池和电源,电池也充电正常,但如果用电池开了机后,再接电源就会掉电。同样,如果有电池和电源,并开着机,拔掉电源也会掉电,而且此时待机3V 5V都没有了,虽有电池在机上,也开不了机。此机为AMD CPU,我做了以下处理,把保护隔离的MOS管,充放电的MOS管及3V 5V的都换了,电容也换。充放电的MAX1772,待机的MAX1999,EC PC97551都换了,还是一个样。而且后来发现,用外接显示器就一切正常,可以随意插拔电源或电池都不会掉电,一上屏就不正常,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大伙别这么吝啬。帮忙分析一下呀

网友:
算了,求人不如求己。看来也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自己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