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电源一体板通电几分钟后电压才正常

楼主(2012-01-02):
清华同方一电源一体板通电几分钟后电压才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芯片是OB2269的,滤波电容全换了,IC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这种毛病大多还是电容,电解都换了,不要光换滤波电容,不带解压版试试,看看是负载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431 光耦换了试试

网友:
通电几分钟才正常没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是显示图像,,,还是开机要几分钟才显示?还是.....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