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孔惹的祸,东芝A50不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0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东芝A50笔记本,上电不显示,电流上到1A多了,没有跳变,明显的CPU不工作。芯片组是855GME+DBM,拆机依供电,时钟,PCIRST ,CPURST的顺序一路查下来,没有找到问题。这板的EC是M306******没有找到图纸,一时没了头绪,东芝的板是没有标示的,目测全板每个小元件,没有明显的故障。当查到南桥边上时,发现一个过孔有点发绿,眼睛一亮,用万用表一打,正反面不通,问题找到了,追线路一路到了南桥后的一个330排阻上。一般来说南桥边的220或330是时钟或复位信号,打开DBM南桥的PDF,正巧是U5 PCIRST,这片板上PCIRST经330排阻分成二路,一路送到北桥,MINI PCI等外设,另一路断线了,所以CPURST 也有,没有M306的EC脚位图,看到IO是SMSC 47N217,ASUS机器上经常用到,打开图纸,找到复位脚17PIN PCIRST,和M306的EC是同一路,但不与MINI PCI的PCIRST相连,就是这一路断线了,从南桥后的330排阻飞线到SMSC47N217的17PIN,开机正常显示,此机修复。

      故障原因:PCIRST没有送到EC M306和IO SMSC 47N217,引起LPC总线不能正常工作,机器无法启动自检。

网友:
高手, 看来修板子,理论要求高

不但要有理论,上电时序得清楚,动手能力也不能差

网友:
楼主细心,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细心+深厚的内功

网友:
高手,挺详细的

网友:
观察果然很重要啊  学习了

网友:
你是说刚开始CPURST#有1.05V了吗?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