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纳闷问题?????

楼主(2012-01-02):
今天一台IBMT41一开始暗屏。。。。把灯管换了就好了。。。之后又出现了黑屏。。。。之后就做了显卡不知道行不行。。。。。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
暗屏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高压条坏了吧。暗屏应该和显卡没有关系的

网友:
休眠开关有问题吗

网友:
拿外接灯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问题只有一个个试,排线,高压条,灯管,主板

网友:
只要不扩大故障就应好修。只是不太好装。

网友:
做了 显卡 好了吗?持续关注

网友:
OK。。做过之后结果好了。。。哈哈。。。就是装起烦啊。。。

网友:
两问题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