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1-02):
         有台HPCQ40(独显,AMD CPU,  AMD的芯片组)开机不显示,并且有2个灯在闪,内存上也闪不上也闪,CPU 、屏‘、屏线这3个确认是好的,主板上的各组供电正常,我换了个全新的显卡问题依旧,再仔细检查发现北桥很烫,北桥上有好几个电容对地短路的,于是把北桥给拆了重新植株BGA焊完后,通电这下耍眼了问题还是一样的,过了几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也是CQ40的本本清灰,拆开一看2个板是一模一样的,我把BIOS芯片调换一下问题还是一样,那个BIOS在客户机子上有显示,修到这里真的没思路了,请求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从北桥上短路的电容入手啊,重植过还短路吗?还短路的话把北桥换了,要注意的是有个别北桥上有两三个电容为O欧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CPU,BIOS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 AMD 芯片的CQ 机器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这机子北桥是烫,南桥爱坏

网友:
一般是先换CPU,不行做北桥就行了。当然前提你要先看看电流是不是忽上忽下的。

网友:
换CPU看看,这种机器的这种问题CPU坏占了5分之一的比例。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显卡发热是正常的,遇见黑屏,AMD先更换CPU ,如果不好,直接加焊北桥,
还有INTEL的,出现这种问题,北桥根本就不会坏,应先刷BIOS ,若不好,加焊北桥绝对好,应经修过好多了

网友:
换个CPU 再用原装电源 试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子修好了吗   感觉你的问题还在NB这一块啊
应该是不认内存或者不过   有没有换根内存试一下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没修好,发别人那修去了,还没结果呢。北桥重植了,CPU换过了,U座加焊过,都没好

网友:
重植不行  果断换个北桥啊!

网友:
纠结的问题,,

网友:
AMD的垃圾真难修呀

网友:
CPU 容易 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