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备份还原问题

楼主(2012-01-02):
客户用的是WIN7系统,不知道谁给装上一键GHOST,就出问题了,居然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也无法解决~~~~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重做系统还没法解决??哈? 那人类就没办法了 具体情况说说啊

网友:
重新分区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虽然重新分区
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客户的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装一键ghost以后破坏了原来的MBR引起的。不需要重新分区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重写一下MBR

网友:
肯定就是引导区的问题啊,一键ghost会修改引导区

网友:
这方法好

网友:
有的一键Gho会破坏Mbr用360急救箱从写入就行了

网友:
win7还装什么还原 脑残啊.win7自带那功能

网友:
一键ghost会修改硬盘的引导区,重建mb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