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暗屏

楼主(2012-01-02):
今天碰到一台清华同方的笔记本,开机时候屏幕亮的,过了大概20秒屏幕变得很暗了,就像灯管不亮的样子,里面还有隐隐约约的图像,换了灯管高压条屏线还是一样,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会是显卡的问题吗,要是显卡的问题,我从USB飞一个供电到高压条的控制端可以吗?这样做有没有危险?

网友:
你要先外插一根灯管上去,看会不会这样,再看高压板的上的供电电和控制电压,这样才是办法,不能乱飞线。就是控制电压出不来。在屏供电那飞就行了。

网友:
高压板的条件满足了吗?重飞供电和开启。

网友:
不错,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要飞线的话可以供屏的3.3V记得中间加限流电阻!!这样可以基本同步

网友:
唉,,一点常识都没?

网友:
强制改用通用高压条,就是调节信号需用分压电阻分压成3。3V打开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工作条件查下,缺失才可以飞线。

网友:
那你查屏的条件

网友:
也可以查查主板是不是屏供电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10K左右得电阻

网友A:
遇到很多这样的了,不用试了,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这样的了,不用试了,就是显卡了

是显卡虚焊吗?可是用外接的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试一下高压的条件 只要确认屏上面没信号改根高压上去斗都行

网友:
高压条工作条件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虚焊吗?可是用外接的显示器是好的

一般从作就好

网友:
这样做不妥当

网友:
很容易烧高压板的

网友:
你可以从LCDVCC来找电压

网友:
飞线飞到保险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