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2-01-02):
本人菜鸟,问题如标题,开机后进系统长时间操作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开不了机的情况,连硬盘 都认不到,提示选择驱动器最怕这种软故障了,还望高手指点迷津,给个思路。忘记说情况了,补上 昂达785G+的主板 AMD245的CPU  金士顿2G的内存  西数500G硬盘  机子是10年3月份配的。电源出过一次问题开不了机,换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脑用了多少年 什么配置

网友:
个人感觉认不到硬盘的,(排除硬盘坏了)  你板大问题了 呵

网友:
昂达785G+的主板 AMD245的CPU  金士顿2G的内存  西数500G硬盘  机子是10年3月份配的。电源出过一次问题开不了机,换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LZ电源试了吗?是不是英伟达桥吗?

网友:
建议更换电源试试,最好是用排除法

网友:
这种南桥部分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A:
开不了机,你怎么判断的不认硬盘,,

就是,,,,

网友:
要么是BIOS的问题要么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有的地方接触不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你说的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是开机显示器不亮  还是开机显示器亮了 进不了系统.. ?

网友:
好多人都把这两个问题当作 一个问题来提问..

网友B:
楼主修好了 吗 说来听听啊

网友:
lz   说的  不好  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你怎么判断的不认硬盘,,

进BIOS启动项里只有光驱,看不到硬盘。但是有时开机进系统正常,用着也没什么问题,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 吗 说来听听啊

还没呢,现在有正常使用中,想尝试用敲击法或长时间烤机来验证是否主板问题,不知是否可行?还望指点

网友:
这种故障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