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的板子跑E9维修

楼主(2012-01-02):
  具体的型号也不记得乐,记得是单桥华硕的板子。上电触发跑E9代码,这个代码的话很多都是坏的BIOS,接显示器之后报错: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cd-rom not found.不停的循环刷屏。按键盘DEL无效

  于是有道词典查了一下,这些词的意思是在检测USB和CD
  这华硕的板子报错那很常见,也不好修。于是放电,测量USB的供电,数据线,打测量全板电压都没有问题。
  先去刷个BIOS,平时修INTEL原装板子E9的代码也都是BIOS的问题。刷了一个无果。两个,三个版本,问题还是一样。
  没思路,百度,基地搜相关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报错的。于是把问题放到内存这块,E9也有可能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 找了一条800/1G的内存先换了下试试。我晕,这板子还挑内存,只有他那根条子才可以过去。找了两根都是一样跑EE。真是奇怪!而我的内存也确实是好的。这时候也没怎么注意。
  AMD的板子CPU很容易挂掉,导致的现象也是很怪。坏了一个U测试,还是一样。这时候真没思路了,突然发现一条DDR内存槽子的PIN 238竟然没有脚。

  PIN238是SPD脚位,怎么没呢?看针脚都已经在槽子里面了。于是去测量旁边的这条槽子SPD电压竟然没有,这时就郁闷了。SPD没电压他也能跑完?本想拉一条线过去的,想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里作怪。翻开主板的反面,找到那个脚位看了下线路。用万用表表笔去测量那SPD连接的线不通,但是看线路是通的,  也看不出来断线的痕迹,于是轻轻拿小刀把上面一层防护漆给挂掉,我晕,想路竟然是断在里面的,目测根本看不出来,直接上了点锡就连接上了,上内存还是一样的问题,继续报错。

               下面是虾仔修的————

  这时有个客户来了,我去招呼了下。 等我招呼完顾客虾仔给我说,板子不是好了吗?我一看不报错了。看了下他用的内存不是顾客,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时候原来的两条内存可以过去了,不会再报错。现在修到这里才知道主板不是调内存而是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导致自己的两条内存跑EE代码
  而顾客的内存为什么还是报错呢?SPD的线路都断了,为什么还能跑完?修好了竟然也是报错。这个时候虾仔把板子拿过去,说我前面测试的话都是2.9V的。于是把线SPD的线路给切断,测量主板的SPD脚位真有2.9V,这个电压是供给内存的程序芯片的,不知道叫什么? 把那个芯片去掉,SPD没电压了。 怀疑内存的程序芯片本体损坏。主板的SPD线断了,SPD没电压。但是内存也是坏的,他直接去给这个脚位一个高电压。之后就过去了。  后面分析的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内存坏了,SPD脚位有2.9V的电压,他也能跑过去。而不是当内存。
  顾客来了之后询问顾客,说是机器很慢,去动内存,之后就不亮乐。
  维修到此结束!

新的一年开始了,希望有个新的开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

网友:
难道最后的问题是出在了内存上面?

网友(点评):
是的,内存也坏掉了。

网友:
没看懂,板子本身有问题吗,SPD那条线,最后是接上了?还是复原断开的啊

网友(2012-06-25):
赞一个
SPD和内存供电通用的也有 精英的板蛮多 spd和内存供电直接是导通的
问下 不是能显示了吗?那就算客户的内存坏了那最起码独到BIOS里面的内存是好的。还有不是提示说找不到USB驱动和CDROM驱动吗?那块和内存有关吗?不解。。。。。。。。。。。
很有特点的有于关SPD的维修贴

网友(2012-01-03):
小青年没目检好,经这次后有进步吧,维修一定要细心。

板子没有仔细去看,多谢班长提醒

网友:
E9除了BIOS,还有内存这块也会引起,他们的关连是在于BIOS映射到内存时出错。

网友:
内存问题啦

网友:
e9我觉得都是内存问题 还有bios问题吗

网友:
呵呵,以前修了张就是这个报错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么隐蔽的问题都查得到啊。真是高人。

网友:
这情况以前见过很多次了,都是华硕的板子,问题都在内存这块,其他牌子的板子很少见,难道是华硕的软筋。

网友:
这问题,之前修过一片,也是ASUS的,,是USB的检测部分出错了,代码就不记了,,看起来也像是BIOS的问题,,,显示的画面跟楼主的是一样的!!

网友:
虽然这个故障是很快可以查出来,可贵的是总结

网友:
很强悍的技术啊顶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细心,不愧为搞维修的料。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基本看不懂了,很长进。
春节回家不?

网友:
E9原来还有这种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又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华硕的断烧断线比较多。。。

网友:
经验,实践中才学得到的,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了

网友:
E9一开始就得换内存,然后再目测,再量内存电压。换BIOS这种也经常有,但修板就是要尽量的少动焊去修复。

网友:
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
问下  不是能显示了吗?那就算客户的内存坏了那最起码独到BIOS里面的内存是好的。还有不是提示说找不到USB驱动和CDROM驱动吗?那块和内存有关吗?不解。。。。。。。。。。。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都显示了就是进不去BIOS ,当E9代码

网友:
E9遇到好多都是BIOS坏啊?这种情况倒是少见

网友:
INTEL原厂板遇到过E9是BIOS的问题,看楼上的兄弟说BIOS映射到内存出错也显示E9,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SPD也飞过线,以后修板更有思路了。

网友: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

网友:
非常好的,细致的观察

网友:
测试固然重要   目测更要重视

网友:
e9内存掉了金手指竟然还能亮。很不解。

网友:
学习了,要多看看高手们的帖子,才能学东西

网友:
楼主表达能力欠佳呀!错字也不少。如果能认真些就好了。

网友:
修主板也像医生要望闻问切。。。。

网友:
太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好啊~~又学习了~~支持一下~~感谢~~

网友(2012-02-13):
不错,就没看明白!

网友:
SPD是指那一快阿

网友:
锲而不舍的精髓,敬之~~

网友:
小弟不才,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好久没动过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