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T2 平板电脑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03):
    有个DELL  XT2 笔记本很奇怪,SU9400的CPU,板载DDR3  1G内存,1.8寸MICRO  SATA 120G 硬盘,4点触模加电磁笔触摸。WIN7的系统,在系统里面点关机,它不关机会自直接重启。或者有时屏先暗掉但电流还有0.4左右,然后过20秒左右电流才到正常的待机电流0.02,有时候启动系统的时候在欢迎界面前还黑屏,然后就一直那样,要按关机键关了再开才可以。
    因为这个机器的BIOS容易坏,所以就直接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了一个论坛里下的XT2  A00的BIOS,关机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又有别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在系统里当关闭显示器后同时还放音乐,过几十秒或者过几分种(每次的时间都不一样)后,喇叭就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就像录音记卡带的声音,过几秒后就自动重启。(有时放音乐还会重复那一段,就像一直在倒带的感觉,还有就是当在网上看视频,先暂停后,然后等时间到了,显示屏关闭后,过一会也会重启,如果在重启前动一下鼠标,让显示屏亮后会出现一个提示,IE已经停止什么的。)而且当机器负荷过大的时候(比如一边杀毒一边装软件还看电影)就可能会蓝屏,而且在WIN7里面跑3D MARK也会蓝屏,后来下了官网的显卡驱动装上,也不行,然后换了好几个版本的WIN7系统都一样,BIOS里改了硬盘模式也不行,最后换了XP的平板系统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不过不能待机,按下待机键后也会重启,或者干脆死机。不过睡眠倒是没问题,倒是在XP下跑3D  MARK没有问题,但是在WIN7里面休眠和睡眠都没有问题,就是关闭显示器后会重启。
   然后又从官网下了A00——A12的BIOS一个一个得刷过去,都是一样。硬盘用MHDD也测了,没有红绿块,更没有坏到,然后还是不放心,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装了一样的系统测试,结果没有XT2上的问题。硬盘应该也没有问题。
   觉得软件的问题排除了,只能搞硬件了,然后加焊板载显存,IO,换南桥,换北桥,结果都一样。
   现在真没有思路了,网上关于XT2的贴也少,而且XT2的机器也不多。无非是说BIOS的问题。希望哪位有修过DELL XT2的高手出来解答一下,或者见过这种问题的都可以。

网友:
你的BIOS还是不对我之前遇到的DELL的电容平机器只要BIOS少有不对就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建议找一台一样的正常机器从那机器里读出来"BIOS"

网友:
起初也是这么认为,不过已经换过N个BIOS芯片和BIOS程序了,还升级了微码程序,都没用

网友:
呵呵你和我当初第一搞这种机器一样

网友:
你那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

网友:
官网下的BIOS 分离后只有1.6M ,所以不能用编程器刷,只能在系统里刷,这个机器的BIOS实际是4M的,用编程器刷只能到别的机器里读出来

网友:
看来修过XT2的人还是少啊

网友:
沉的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