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导通电压大小问题

楼主(2012-01-03):
PNP型的三极管 如果E接+5V

是不是只要B接小于4.3V 就会导通了? 不用一定要接0V才导通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

样..如果错了,请不要笑我啊..谢..

网友:
学哥,学姐们赶紧进来回复哦

网友:
接0V管就烧了,要接电阻限流的,接电阻后,B极电压就是4.3V左右

网友:
三极管基极一定要接限流电阻,不能直接接电源。而接有限流电阻的硅管基极与发射极电压是不会出现大于0.7V以上电压的。大于0.7V以上电压就有可能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