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换电容

楼主(2012-01-03):
神舟品牌机,945GC,三星1G×2ddr2代。最开始用360的测速软件一测速就死机,后来发展到pps一看就死机,再后来一个小时之内必定死机或重启。打开机箱眼观之,额滴神,内存边上和南桥边上各有两个电容爆浆6.3V1000uF。跑到电子城一问,三块给了25个
.因为主板都是多层板的,偶从小手工就不及格,没敢把原来的电容拆下来重新焊,找了把剪刀把原来的电容引脚剪下来在引脚上焊上新电容,过程心酸,4个电容焊了一个小时,焊点好像毁容的美女
,重新装机,启动
ok!万事大吉!不过用360测速有时还会死机。为啥捏?偶使用的usb无线网卡。大侠帮助一下哈。
无线网
三星

网友:
 呵呵~~换电容很简单的~~属于基本功来的~~多练练手!你用360测速是要有一路程序下去的,先测试你的CPU浮点运算能力,也就是说CPU利用率会达到100%,那时候温度高的很,然后到你的显卡啊~啥的~~所以你看是测试到哪一步的时候死机或者蓝屏~~然后重点检查那一个部分呗!!呵呵~~我也是初学者,勿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汗,4个电容焊了一个小时,应该多练练,买把好烙铁

网友:
呵呵 拿个料板练练

网友:
l练练吧 兄弟

网友:
电容全换了 再看看电源是不是也爆了

网友:
应该就是你的电容没有换好了 其实换电容很简单的 属于最基本的东西 有空多练练 买把烙铁和风枪会 好很多

网友:
不行换大点的,我喜欢

网友:
电容一分钟换一个,这是基本功来的。你锡加多一些,电容就自己掉下去了。换也是这么换,就是小心电容烫手。

网友:
不是你有的电容换反了吧,仔细看下,一般有白色的一边是负极对应电容上有白线的一边,不过建议全换了。。。。。。。

网友:
应该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