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后老是死机原因如此简单

楼主(2012-01-03):
清华笔记本,显示屏开关到某角度就关闭了,严重影响使用,花了50块找了个作坊维修,原来就是线接触不好,整理一下固定一下,ok。高高兴兴回家,放了一个月没用已过保修期,发现开机十分钟必死!我恼火啊,好在作坊拆机的时候看了一下,了然于胸。自己依葫芦画瓢拆开来一看,哭笑不得,CPU风扇的接线装反了,笔记本那插头太迷你,反了用力也插得上去。修复装机,ok!高兴了一个月不到,额滴神,cmos电池没电了,每次启动都要F1一下,呜呜呜,又要拆机。笔记本不好拆好不好,坑爹啊!

网友:
呵呵~~~多拆几次~~也是学习~~HOHO ~我也搞过好多次哇~~修好了,忘记插某根线,然后又得拆,呵呵~~我就安慰自己就当练手吧~~呵呵~~淡定!

网友:
呵呵 不好拆也要拆啊  不然 让别人拆  又要大米了

网友:
多拆几次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是要多拆的,不然不行

网友:
最好别拆啊

网友:
笔记本拆多了、也可能拆出问题

网友:
拆的多啦肯定有损耗啊

网友:
好好找问题一下解决

网友:
总比你 拿去给人家拆来的好 别人又要收钱 还不定又插反什么东西

网友:
该拆时还是得拆啊,细心一点,会拆的话,本子不怕拆的

网友:
大哥你盗用我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