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电源转p4电源虚心求教

楼主(2012-01-03):
20+4pin的电源坏了,手里有一个20pin的电源,就把那个坏掉电源的+4pin剪下来缠到p3电源大四针上两个黄线12V两个黑线-,靠点不亮。为啥?虚心求教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呵呵~~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一个好的24P电源通电后自己测,看20P上面少什么~~当然你也可以网上找!不过我觉得自己测来的话,学习效果更好!

网友:
可以的,你这样接应该是电线过流了,应该直接从电源里接出来,CPU电流很大的,如果懒得搞,有成品20P转24P的线卖的

网友:
电源里面控制IC保护,不加电。。。

网友:
只要功率够,直接加接一个20转24的头即可。

网友:
市场有转接头可以卖,改线很麻烦。

网友:
应该就是功率不够,不用搞了,换了吧。。。。。。。。。

网友:
加接一个20转24的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