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 请给个思路

楼主(2012-01-03):
插PCI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还能开机,有时就不亮诊断卡是好的。

网友(点评):
查触发电路。。从针到IO到ATX电源。。一直查。。最好把开机针加焊一下

网友:
不亮时能跑码吗?

网友:
不开机+没复位?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多吧

网友:
神马主板啊  LZ说清楚点

网友:
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应该是桥 或者是桥旁边的管

网友:
也许还是CPU座吧

网友:
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开机了能亮吗

网友:
lz说的太简单了,真看不明白

网友:
可能是外设有问题把复位拉低了,以前我修到过一片,时亮时不亮的,有时十次开机有八次没问题,就只有两次不行的,后来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
我感觉是CPU座子或者桥虚焊

网友:
  估计是桥空焊了 要么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这个问题奇了怪,我们是一家的,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长亮,但却能正常开机(屏幕亮,有字)。有时开不了机,压一下南桥,就好些,估计是桥空焊,板子是APU3400+捷波A55吧(捷波的好像容易虚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 主板的基本信息都没有。你这样的情况技嘉主板有,南桥短路还能进系统

网友:
复位灯长亮,就是没复位,还能亮机,只能说明PCI槽本身就有问题了。打打PCI槽和桥之间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发现。注意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时好时坏。

网友:
你用力按下CPU,或者南桥芯片,如果能启动就是对应的虚焊了。

网友:
复位灯常亮 还能开机啊
神板   不过看你说的情况 应该是北桥虚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