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偏低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01-03):
1脚4.1V  8脚VDD 4.7V  6,7脚5V  10脚1.4V

解决方法:1006挂 换掉OK

网友:
1脚电压呢?

网友(点评):
1脚4.1V

网友:
查9脚 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U1006发热严重吗?把+1.8S的负载完全断开再看看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就是U1006问题了

网友(点评):
断开就是把L1007拆掉吗?

网友A:
保留电感和电容,划断后面的负载铜线,这样做是最好的,如果舍不得划主板,那断开L1007也可以,但测得的电压会比实际的偏低,因为没有滤波,电压表的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
懂了多谢

网友:
我估计你是用万用表一个表笔接电感1一个表笔接电感2,测得的电压.如果是这样,那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电感和电容,划断后面的负载铜线,这样做是最好的,如果舍不得划主板,那断开L1007也可以,但测得的电 ...

多谢指导,U1006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