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1-03):
每次连上5分钟就断。。。。。是不是无线网卡不好
无线网

网友:
软件问题 你换换系统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网卡问题吧 什么网卡呢 有线没有问题啊

网友:
路由器网卡 挨个排除

网友:
用ping命令逐个排除啊

网友A:
软件问题

网友(2013-05-20):
无线网卡也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