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故障

楼主(2012-01-03):
昨天接了台华硕主板的台式机,客户说按开机键无反应,说应该是开关问题。打开机箱盖臭气熏天,很臭的老鼠尿味道啊!真晕,我拿了张诊断卡插入PCI槽。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于是我就和客户说要把主板拆下来看看,究竟是何故障。把主板拆下拿上维修台插上电源,用万用表针触发开机针还是没反应。很显然不是机箱开关的问题了,应该是主板上电保护了。把万用表打到电压20V档,测量待机5VSB。正常,开机针3.3V也有。奇怪是哪里保护了呢。脑子一想,可能是老鼠撒尿导致哪个地方短路了吧,先吧主板清理下吧,先用毛刷把灰尘刷刷,再用洗板水洗洗主板吧。洗完后,上电可以点亮主板了,插CPU供电12V,啊又挂了,很明显CPU供电电路又保护了,拔掉电源,取下CPU。万用表打到3极管档测量供电场管,量到第3组上管时很明显管子被击穿了,更换管子上电OK不保护了,但是CPU还是不工作。测量内存供电针脚无工作电压,238脚3.3V供电正常,于是查内存供电IC,无电压很明显是IC(APW7120)挂了。更换内存供电也正常了,可是CPU还是不工作,我真的郁闷了。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教下啊!灌水的别来啊。

网友:
时钟有没?复位有没?

网友:
如果打了CPURST有,看是不是同时CPU也坏了啊

网友:
我们这边早就不修台式机主板啊,不知道楼主是那的啊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下时钟复位,打下对地阻抗,,正常的话就换U吧

网友(2013-08-23):
看复位和时钟正常不?还不跑的话就拆外设。吃四大总线

网友(2016-04-07):
复位时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