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俩谁好!!!

楼主(2012-01-03):
1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T5550 @ 1.83GHz 笔记本处理器
  速度              1.83 GHz (167 MHz x 11.0) / 前端总线: 667 MHz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2 / 线程数: 2
  核心代号          Merom
  生产工艺          65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P (478)
  一级数据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MB, 8-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EM64T, EIST

这个用鲁大师测试CPU跑了800多分

2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T6600 @ 2.20GHz 笔记本处理器
  速度              2.20 GHz (200 MHz x 11.0) / 前端总线: 800 MHz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2 / 线程数: 2
  核心代号          Penryn
  生产工艺          45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P (478)
  一级数据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2 x 32 KB, 8-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MB, 8-Way, 64 byte lines (速度: 1184 MHz)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SSSE3, SSE4.1, EM64T, EIST

用鲁大师CPU跑了400多分

到底谁好,感觉后面那个频率还高些跑的分少一半
还有个T8100跑的更低 只有200多分???????????
都在一台本本上跑的 好纠结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 要换笔记本的u吗?

网友:
{:soso__10589413891596253897_1:}

网友:
纠结了   不是越高越好吗=。=    我感觉T6600好     自己用的T8300比以前用的T4300明显快多了

网友:
看参数,明显后面比前面好很多啊,你那软件跑出来的分不一定正确

网友:
看参数 后面的要好 怎么越好跑的分越低呀

网友:
找你这逻辑的话,是越出越不行了 还得买奔四才时尚咯

网友:
让我就会选T6600,

网友:
鲁大师 软件不是万能的.   我看机器从不用 卤打食,
看机器主要看它的参数,

第一个: 速度 1.83 GHz (167 MHz x 11.0) /  生产工艺      65 纳米
第二个: 速度 2.20 GHz (200 MHz x 11.0) /  生产工艺      45 纳米

这就是很大的差距!

网友:
要我选我就选T6600的。。。

网友:
{:soso__4434796809408925986_2:}我个人觉得第二个要好点当然不是专业的。只是个人觉得

网友:
晕了,越高越好啊!

网友:
哦   纠结了半天  我就是说 配置越高还越垃圾了  鲁大娘啊鲁大娘 你就是个Y货

网友:
软件不可可全信。

网友:
第二个啥   参数是第二个好啥

网友:
后面的要好些

网友:
下边那个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