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一个小本 原装是win7系统 想换XP

楼主(2012-01-03):
我给换了XP  有两个驱动找不到。现在有换WIN7了  现在做好其他设备的驱动没有  有线的网卡驱动没有  我重启后 卡在windOWS然后就卡住了半小时进不去     新手上路谢谢老师回答     很急  !!!

网友A:
不要用ghost版的WIN7,用安装版的,最好是MSDN,如果原来是预装过WIN7家庭版的本子,可以下载《无约而来》的多合一,这样安装后是免激活的,然后到
http://h30231.www3.hp.com/apps/Nav?h_pagetype=s-002&h_lang=zh-hans&h_cc=cn&h_product=notebookst321957&h_page=hpcom&lang=zh-hans&cc=cn&h_client=S-A-R1093-1  下载对应版本的驱动。

网友:
关键是为什么要装系统这个很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ghost版的WIN7,用安装版的,最好是MSDN,如果原来是预装过WIN7家庭版的本子,可以下载《无约而来》的 ...

现在有装XP了   声音驱动找不到
  官网上也没有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装XP了   声音驱动找不到
  官网上也没有  怎么办

去本友会搜搜看,或者直接给HP客服电话,如果有驱动的话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如果原来预装的是WIN7,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装WIN7比较好。装XP的话,不少HP的本子即使有驱动也会有其他问题:比如风扇不能降速等。。。

网友:
用IT天空的E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精灵有集成网卡版的嘛

网友:
用带网卡版的驱动精灵更新一下驱动就行。

网友:
很好换,GHOST一个系统在装驱动的时候全取消。上本本网或者3wd点9ihp点cn去找驱动都有。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装XP了   声音驱动找不到
  官网上也没有  怎么办

不要有错别字好不好

网友:
客户说用不惯win7,那你三百块钱把她的笔记本收购了不就得了.

网友C:
hp很多本都这样的根本没有xp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很多本都这样的根本没有xp的驱动

还是win7好 为什么非要xp呢.

网友:
没有驱动的话会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win7好 为什么非要xp呢.

你客户也说不习惯啊,我遇到的win7换xp的人都说是因为不习惯得

网友:
hp很多都是的   要硬装盘   换xp可能还有很多驱动找不到呢  hp垃圾

网友:
还是建议你用带网卡的驱动精灵试一下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然后去IE天空下驱动来打。。如果不行就用驱动精灵试试。。要么就在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又是驱动问题。。。建议:
1、给客户换一台普通双核!
2、跟客户讲清楚,XP都要淘汰,厂家不提供FOR XP的驱动。再300大洋回收他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