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43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1-03):
戴尔D430开机无显示,开机电流到0.52 然后下降到0.46停止,麻烦大家分析下是 那问题。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都没工作啊。。。

网友:
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像这种情况维修的思路一般是机器有三次跳变后,基本会亮机!所以,要看从触发到电流停止有几次的跳变,第一次是跳CPU,第二次是内存,第三次是显卡,然后我们测CPU-RST,以此为突破点是往前面查,还是往后面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cpu无供电,或者南桥电路

网友:
cpu没工作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