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误打误撞修好板子!

楼主(2012-01-03):
主板: 梅捷
型号: 记不太清楚了
症状: 不显示,不跑码
维修过程: 前一段时间客户拿过来一台机子,接过来机子,二话不说先测试,显示器没反应,插上诊断卡,不跑码,于是直接拆板,想拿下来研究研究,
主板放到工作台,凳子准备好,先伸个懒腰
好,OK,一切准备就绪,坐下。望着眼前这块橙黄橙黄的东西,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好吧,按着平时偷看师哥们的维修经过,先从简单的开始吧。不跑码?好,先把CPU取出来,看一下,OK没问题,重新放好转回去,淘神依旧,
突然眼睛一瞟,发现了那个小小的,白白的COMS电池,想起平常师哥们,经常把它取下来放下电,好吧,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把他取下来放下电,再装上去,测试,跑码了,正常了
鼓掌! 此刻的心情啊,那真是一个无语啊,但是脑袋里是各种问号
?怎么它就好了呢。 求解????????????????????
小弟菜鸟,写得不好请各位大虾见谅!!!

网友:
无发解释。。。。。
同意楼主:
5.0
WJS5212011
同意楼主:

网友:
PoohBear
同意楼主:
只能说你碰到的机器 很配合你

网友:
..恩。。很多奇怪故障都是电池放电下就好了。。就是没办法解释额。。

网友:
这个很正常,维修的最基本工作、、

网友:
当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了。放电是维修开始必须做的事情。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得了不少冤枉钱吧。

网友:
放电好的很逗都事这样。我拿一块主板第一就是放电

网友:
维修时必须先放电试 这个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APCI程序复位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非常简单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瞎猫遇到死耗子了.....

网友:
恩。。很多奇怪故障都是电池放电下就好了。。就是没办法解释额

网友:
恢复南桥的acpi吧我也认为这样

网友:
这事经常有

网友:
很好,其实这就是思路嘛 ,先放电再说!呵呵

网友:
复位南桥CPCI。。。

网友:
经常遇到 正常的

网友:
呵呵,收客户100大洋是必须的。
反对楼主:
5.0
ktv300
反对楼主:
放个电收 100?那你真是遇到冤大头了,我们这里最多10~20元不错了

网友:
其实这就是思路嘛

网友:
无发解释。。。。。

网友:
我我都是试到没办法的时候就会放电

网友:
第一步放电,就是个习惯,开始的时候我也总忘做这一步

网友(2012-02-09):
我只能说日
这也行~~

网友:
我也放电放好过好多主板。 同意楼上的,主板真的很配合你

网友:
修板有时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遇到过好多奇怪的问题 都是放点解决的 解释不清楚 望达人出现

网友:
只能说 运气好啊

网友:
瞎猫遇到死耗子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南桥复位。

只能这样解释

网友:
有些时候是CMOS设置混乱造成的吧

网友:
呵呵,学了一招。。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