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不明飞行物型号 迪兰恒进HD4850

楼主(2012-01-03):
接到一张HD4850显卡。
无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测无短路。
再测核心PWM无EN型号,(被三极管拉低)
显存PWM的EN 也被拉低,跑两个三极管线路都去了同一个IC的PIN3。
现在把这个拆了能正常使用,不知该IC是不是温度控制芯片(硬件大师里面温度显示正常)

求该芯片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看看有没有高清图片正好拍到这个地方的

网友A: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上来看看在什么位置

谢谢,不管它了,试用一天没问题。应该属于温度保护之类的,这芯片都是控制各个供电PWM的EN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