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下这个光控灯的灯珠怎么改?

楼主(2012-01-03):
这个等是光控的,由于原来的led灯珠不够亮,他是2个串联的,现在想换下灯珠,问题是换2个大点功率的串联,还是直接将2个换1个呢?电压参数如下图:

网友:
还是换两个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加两颗呢?

网友:
想换这样的不知道还能换?

网友(点评):
這個模組吃的電流, 不能用電容降壓的方式供給!! 電容降壓的電流應該都僅有數十mA而已!!

网友A:
必须换两个,此二极管的压降为2.7V左右,换一个肯定要烧!自己找下参数  关键是压降 还有工作电流!

网友(点评):
一个两个都一样,不会烧的了,你可以看下电容降压电路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换两个,此二极管的压降为2.7V左右,换一个肯定要烧!自己找下参数  关键是压降 还有工作电流!

非常感谢

网友:
还得加大降压电容的容量  不然供电不足

不认同,0.33微法的电流就已经20mA了,这已经是高光LED的极限,再大就烧LED了

网友B:
看你换一个还是换两个啦,换一个或者并联换多个必须注意二极管的电压啦 供电是6V需要加电阻来降电流100或者200欧的电阻都可以,灯泡多了要加大功率电阻,阻值不用变。如果串联的话最多可以串两个,不用电阻啦  ,两个为一组,可以继续并联多组,,但是你要考虑到电源功率是否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换一个还是换两个啦,换一个或者并联换多个必须注意二极管的电压啦 供电是6V需要加电阻来降电流100或者 ...

非常感谢,很详细!

网友:
以上有某些朋友的结论是错的,电容降压的电压,你可以用一个LED,也可以用10多个LED,都不会烧LED!

楼主的这种电路,想增光只有增加LED的个数,并且只能串联!

建议楼主加到10个,当然要装得下才行,其实原电路用0.33微法电容只装两个LED是浪费了,0.33的耗电功率在15W左右了,当然大部分还是无功功率,所以实际的功率非常小的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发光二极的工作电压不同,需要通过调整限流电阻阻值,才能实现最佳的发光状态。

网友(2012-02-05):
发光二极管的2个参数很重要:1、横流 2、过压。

解决这两个问题才可能利用好LED。

网友:
画个图吧,图片没有反面的。三个电阻只看清两个,R3  510K   R4  貌似220Ω  R1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