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代换

楼主(2012-01-03):
请教高手,现在主板上的北是216-0674026能用216-0874028这个代换吗?都是CQ40 AMD的机器.!!!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 前面2位数都不同

网友:
这个绝对不可以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还是买一片新的吧。才60元一片吧。

网友:
手上有一片,发货麻烦呀,谢谢各位。

网友:
没换过呀,,一直都是同型号的代换,,
楼主可以尝试下,,不过感觉不一点能行,,,,

网友:
代换我还不敢轻易搞,除啦大家已经认同的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查一下脚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