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有经验的帮忙看下

楼主(2012-01-03):
接台D600 好久没修这机器了  测试接电池可以开机显示, 出现LOGO 3秒钟后就断电, 连续开可以开机也是这样反复断电,据客户说有时时间能坚持久点才掉电。。用外接电流表故障是可以触发 电流到0.08A 3盏灯微弱的狂闪几秒钟掉下来了 或者有时也能上到0.2A电流 3盏灯齐亮下也掉下来了,个人查了下充电电路感觉论坛上说的几个点都没问题,用电源开机时各大电感电压都有正常输出,不知可有高人赐教个捷径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了 。急!

网友:
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一个一个电感的量吧 看哪个阻值偏低

网友:
有短路的 地方 慢慢查吧

网友:
慢慢摸吧、、、

网友:
可是用电源 偶尔还能开起来哦 也掉电 急救……顶

网友:
等待牛人出现

网友:
把3 5V电容换了

网友:
触发、复位是肯定正常的,供电也是正常的,只能告诉你这些。

网友:
网卡虚焊也会这样,你压一下看

网友:
我碰到不少600后级大短的,慢慢走供电线路吧,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3V 5V电容我试下吧 希望老天开眼!

网友:
换了额不行  网卡早加焊了 都没效果 我猜想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 只是水平有限 没查得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的,还有看电压是不是全部出来了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那机器开关那块爱坏,换个试试??要不短接开关座开机试试

网友:
ec后面的三极管换过没有?

网友:
谢谢 各位 最后在报价中 客户只愿出90元维修费 我也就没再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