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主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2-01-03):
有一个问题发出来折磨一下大家。联想 L193显示器电源板主供电为14V,点亮灯管后拉低为13.3V,灯管发热很厉害,两头烫手。此电源板是不是好的?大家判断一下。不接灯管时有响声,接灯管后响声消失,静音了。14V滤波电容全换,无效果。

网友:
灯管两端发热烫手很正常、、拉低0.几的电压也是正常的,,,鉴定完毕

网友:
如果你的万用表没问题,14V有点偏高

网友(点评):
14V不高 我15V都用过

网友:
拉低那点根本无所谓的,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22寸以上一般都是15V

网友:
感觉电压正常

网友A:
一切正常 。响声是高压接口两根针发出的,原理同电警棍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正常 。响声是高压接口两根针发出的,原理同电警棍前端。

高压板开启电压为0,高压板不工作时也有响声。

网友:
感觉正常的

网友:
电流声?如果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还响那就闹鬼了

网友(点评):
高压板不工作,电源板仍然在提供14V和5V电压,怎么会没有电压?

网友:
别的先不管 ,能正常使用就正常,不能再查··
何必费这心思

网友:
现在是这个显示器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一般是15V的吧, 你那点拉低应该正常吧。

网友:
     电压底了一点正常 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这电源板是给用户换下来的,挂在淘宝卖,如果有问题岂不麻烦?

网友:
电压是正常。声音是哪里出来的,你可以近点听一下呀

网友(点评):
我的耳朵不如狗,只能听个大概。在整流二极管附近。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电源有点响声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我有一个电源板就是拔掉电源后电源板还吱吱响。

网友(点评):
我的拔掉电源后也要响很长时间才消失。

网友:
你还个通用的高压板看看!不过14V变13.3V应该是没问题的,高压包响很正常的,很多显示器的高压包都响,灯管热液是正常的,尤其是联想和LG的,很多都把灯管固定的胶片都烧坏了!

网友:
灯管问题呗,这还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