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遇到不触发的!最好先测一下LID_SWITCH#!

楼主(2012-01-03):
维修中遇到不触发的!最好先测一下LID_SWITCH#!最近遇到几台都是同行送来的,有的是休眠开关损坏弹不起的,有的是休息IC损坏导致EC的LID_SWITCH#一直为低的!所以,以后遇到不触发的先测一下LID_SWITCH#!避免走弯路,浪费时间!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怎么处理的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测它是高是低?看EC某个PIN的电压么?新手求教

网友:
修过一台宏基的,拆开前挡板,剪断待机开关的线搞定

网友:
这个信号高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广达的板子才有这种问题吧1 其他的板子没有此信号不影响开机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种现象在华硕A8系列很常见。

网友:
向几位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