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2-01-03):
求助,一台联想笔记本,接了硬盘以后就会进不了PE,卡在载入页面那里,硬盘没有问题,硬盘可以认,但是如果不加硬盘的话就可以进PE,U盘光碟都能进,各位大佬求解!是不是主板上的某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按照你所说的,很大的可能是硬盘出问题了,用mhdd测试一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扫下硬盘吧

网友:
同意。。。试一下吧。

网友:
说过了,硬盘扫描不出坏道,这个硬盘在其他电脑上也进不了PE,求解!

网友:
分区表有问题,用PQ,把C盘格式化一次,应该OK了

网友:
换南桥试下,之前也遇过这问题,换南桥OK了.

网友:
之前你那个电脑换过硬盘没?

网友:
应该硬盘接口问题

网友:
扫下硬盘吧扫下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