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1-A2显示芯片显示信息与G86-630-A2显示芯片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2-01-03):
我做了BGA后,用360硬件大师、GPU-Z等测量,感觉显示的信息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
系统里面会显示硬件没有变更

网友:
本来就是一样的 批货不同而已

网友:
显卡BIOS 没有改变!!!

网友A:
631是升级版的.630是老版的,也就是老花屏,南北桥合一的N芯片

630?是南北桥一体的? 那是6150吧 大哥 这个是显卡 那是nv一体桥

网友:
都是84  哈哈一个升级版  莫非要在系统下看 8400升级版吗   不花屏就行呗

网友:
对 信息是一样的  是有客户问区别的

网友B:
不同的地方在于核心和PCB基板的焊点间的填充物不同了

网友:
核心是一样的,,只是封装工艺上有差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8400的卡   630是原版 也是有问题的  习惯6画面  白屏  花屏    631是白胶温控的  也是改良版     换了 ...

这么说,631已经把问题彻底解决了。

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地方在于核心和PCB基板的焊点间的填充物不同了

这个问题是造成630显卡门的主要原因,除此改进之外,有人说631对温度控制也作了改进,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谁说的,开3D有戏一样花屏,一样多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造成630显卡门的主要原因,除此改进之外,有人说631对温度控制也作了改进,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

那你是说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1是升级版的.630是老版的,也就是老花屏,南北桥合一的N芯片

说错了,北桥带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1是升级版的.630是老版的,也就是老花屏,南北桥合一的N芯片

对,就和770和771的关系是一样的

更换升级版的,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有些东西是BIOS里面的。

网友:
比如7300的换了110MT的进系统看还是7300

网友:
6100 & 6150 南北桥合一???都不对, 6100 & 6150 仅是北桥+显芯 就是俗稱的集成
MCP67MV-A2 才是南北显合一 这颗是天价呀,都快买不下手了

网友:
631好像也有黑胶的好不好,不一定都是白胶,工艺改进了,跟什么胶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用着速度都是一样的,就是温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网友:
只是批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