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61pm-hm

楼主(2012-01-03):
修到一块惠普hp mcp61pm-hm的主板.客户来的时候说主机会蓝屏....打开机箱一看...有好些电容爆浆了.....嘿嘿.心想.又来一块送菜的了...然后给客户说主板坏了叫他修...客户同意以后就把拆下来把电容换了..嘿嘿..就不蓝屏了...但是郁闷的是关机的时候...屏幕已经关完了..主机灯还是亮的.风扇也还是转的..要再按一次关机按钮才能关机..哎...系统装了还是没解决....怎么办啊?没招咯...客户说在他那里可以关的....哎....大侠些...帮帮忙解决下.无限感激

网友:
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清一下BIOS。刷BIOS

网友:
谢谢楼主 分分分分分!!!!!!!!!

网友A: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没有电

电池我拿新的试过诶哦

网友:
饼哥讲过,在关机时序中,如果有一级中断,将会导致关机后没有复位,但无法断电,你的板是什么芯片驵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久但是没有找到它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