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报错 ERROR 如何下手解决啊

楼主(2012-01-03):
ERROR:
warning:IRQ not configured-PCI mass storage on motherboard bus:00,device:03, function:02
就这么提示的,有好几排,下面的英文好像是:按ESC继续,
按下ESC就可以进系统了,可以正常的使用,这台机刚来的时候是进水的,师傅查出来板层断线了,修好后。现在师傅不在,这台机器我看到风扇插口那里还有水迹,就又清洗,然后用烙铁加焊下,开机就提示上面所述,求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给一条思路,怎么办????

网友:
在线等,求思路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看了一个版主的帖子,进BIOS吧PCI改成自动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 最讨厌那些解决问题而不分享的人

网友:
把IRQ  中断信号关掉 或者改成自动就好了

网友:
真正的问题所在可能是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