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E显示器上面只显示三分这一图像

楼主(2012-01-03):
有信号上面三分这一亮。下面黑屏。按按键,显示不了字符。求高手帮忙。

网友:
问不如自己先检查,先判断大致问题范围再逐渐缩小,这种问题一般首先要排除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用我说就该知道怎么做

网友:
这是不是HP的超黑的屏,这种屏坏的很多

网友:
排除下屏吧

网友:
液晶屏坏了,通病

网友:
群创屏吧...是的话 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换下试一试啊

网友:
屏坏了    修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找块旧屏 换上吧     群创的屏喜欢这样显示  就显示一部分  扔了可惜不扔用着不舒服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我手里也有这样的一块屏。三分之显示有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我遇到好多这样的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35元收回来。以前收一个三星17的白屏,是屏内电路坏了。还少了几个零件。后来让我修好。这个不知是不是屏内哪个块子坏了。里面块子好像有卖的哦。

网友:
这个故障屏坏的可能性大 先点屏看看 部分显示故障修复几率不大。

网友:
屏的问题 报废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吧。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711N一套,不知行不行。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