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显卡通用吗

楼主(2012-01-03):
请大家帮看看这2个显卡通用吗。

网友:
拆开对BGA型号呀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BGA毫无疑问是可以对换的,G95系列的,

网友:
可以装上去试下.

网友:
好像可以了,同一系列。。。。。试过才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通用是值得PCI-E 还是显卡芯片。 两者都可以

网友:
GPU是一样的  显存颗粒不一定  一个256M  一个TC 512M  我以前用的影驰8600GT小魔灵 是128TC 到512的
具体大小看显存颗粒    生产厂家不同 显存速度 大小 都有差异 不建议互换   显卡BLOS 还是找原厂的  乱刷很容易刷黑的  。。。。。  也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标题太简单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赞同

网友:
那个讯景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上面的那个有电容鼓了呀     能不能通用你找台电脑试下不是得了嘛、   上面的那个电容换掉后你再试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
第一块显卡跟我的一样   我也用的那款!当初拿到的时候也是那两个电容鼓包,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对换GPU还是换什么?啊

网友:
去了散热片看以下型号,如果一样就可以重新植上

网友:
是换芯片还是刷数据啊?

网友:
先把简单的问题解决吧

网友:
你问的是BIOS /还是GPU/对换啊/

网友:
这么多朋友都在回答问题,怎么楼主没有出来说一句话,把问题说的具体点,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是新手,上图的2片显卡有1片是好的,1片是坏的,我想装上去又怕会搞坏,所以问声是否通用。

网友:
这两个卡芯片是一样的,而且都是PCI-E的,可以把好的装在电脑上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