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2-01-03):
书上所说ATX输出待机电压,接着“实时时钟”开始工作。
“实时时钟”是不是就是“时钟芯片”

网友(点评):
不是,实时时钟,是32.768KHZ

网友:
是,没有错

网友:
实时时钟是指32.768KHz的晶振发出来的!连南桥的! 由电池供电以保存CMOS资料,有了待机电压后,电池不再供电!     不是那个14.318MHz的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