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CPU转几下就自动断电,无法启动,求助!

楼主(2012-01-03):
主板华硕M2N,老主板了,(好像也是按了reset之后出现的这个情况,但是确定是开机关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止,自动断电了,主板的电源灯一直是亮着的。
主板上没有烧过的痕迹,去除所有外部设备只剩CPU,电源,主板,问题依旧。
拔掉CPU供电线,问题依旧。
换一个好的电源,问题依旧。
淘宝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主板,第一次开机卡在windows读进度条那里,按重启按钮后直接又这样了。
然后把reset的电线拔掉,启动了,但是进到读进度条之前光标闪烁那里好几分钟没有下文,然后拔电源,之后再开机就和原来情况一样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各位大神分析下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求高人啊、、、

网友:
建议你拔掉外接的电源开关、复位的按钮线试一下,  我以前也碰到过电源按钮不良,引起的死机。根据你描述,你的复位按钮可能不好了,用万能表测一下电阻。

网友:
直接短接PW电源针开机还是这样情况,应该不是开机按钮什么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这样,换电源这样,难道只有是CPU坏了。。。好奇怪啊。。。。

网友:
我忘记说了,刚才我一直是只插PW电源按钮再试的。。。只是换主板的时候第一次开机是全插的。。难道是按了重启后把新主板的什么烧了么。。囧。。。
现在我直接短接启动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老大 你没插诊断卡啊?

网友B: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没专门测机的CPU和内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 你没插诊断卡啊?

插了,,问题是不进bios没有诊断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没专门测机的CPU和内存吗?

不是维修的哎,只是有空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了,,问题是不进bios没有诊断结果啊。。。

原来是不进BIOS啊。。。

网友D:
应该CPU过热保护,再不行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CPU过热保护,再不行换个内存试试

只剩CPU,主板,电源,问题依旧,和内存没关系吧,CPU没温度啊,是开机的时候掉电

网友E:
首先你从淘宝买来的主板肯定是好的  你插上了跳线开机 是否是你跳线的的问题呢? 短接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从淘宝买来的主板肯定是好的  你插上了跳线开机 是否是你跳线的的问题呢? 短接试过没?

之后我就是直接短接开机的,但是问题依旧这样,太诡异了

网友:
要是开机掉电 插个诊断卡 你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最好先给主板CMOS放个电先

网友:
刚才试了下把cpu取下来,直接CPU风扇, 这样的话CPU风扇转,电源风扇也正常。。。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点评):
如果CPU坏了 拔了小4口应该不会掉电的呀???

网友F:
去CPU  然后开机  看掉电不

网友:
刷个BOI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CPU  然后开机  看掉电不

去CPU开机不掉电,刚才拿别的电脑试了下,电源是好的